求助用H控和10C 2.4控的高手一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10-11):
(无正文)

楼主:
如何设置失去信号自己返航(关控后自动返航), 求高手解答! H控的!
需要细节步骤! 望指导!

网友:
虽然我不会,可就是不说

网友: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网友:
10C会用,H控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设置失去信号自己返航(关控后自动返航), 求高手解答! H控的!
需要细节步骤! 望指导!

开控,H飞控上电。打到失控返航模式,然后在的遥控器上设置失控保护,就OK了。H飞控里的说明书都有讲得,你仔细看看吧。至于10c怎样设置失控保护,说明书里也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