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舵机炸机后

楼主(2012-10-11):
为什么
舵机
炸机后舵机的中力点换地方了呢,控和系统都没有动,调回去的正确方法是调控里的微调吗?

网友A:
LZ用的什么舵机?有时候炸鸡后,电位器上那根轴会有弯曲的现象,有些影响,LZ可以自己拆开用平口钳校直就OK了!

楼主:
舵机里看了没事,还有调控里微调是不是不好。

网友B:
你确定是舵机问题,有可能是舵臂打滑了,拆开舵臂重新安装一下看看

楼主:
舵臂没事。

网友C:
什么舵机,如果是辉盛9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