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FF组装遇问题了

楼主(2012-10-11):
线都按规定接好了(4轴)     控通电时   两电机响三声 动油门能转   另一对角上的两个电机响两下(知道这肯定不对)动油门不转     为啥那两个不转呀    还有飞控一定要安绝对水平吗???     求解

网友A:
另两根电调线没接对!要高清楚是老版还是新版,电调接线位置不一样!

楼主: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把飞控板子摞个地方  重插电 解锁  给电  两个又转起来了    是不是要把控装水平了才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把飞控板子摞个地方  重插电 解锁  给电  两个又转起来了    是不是要把控装水平了才行哦 ...

说实话~电机动不动和飞控水平没啥关系~飞控水平影响飞行中的平衡~飞着是水平的~但飞控不是水平的,那么以飞控为主,飞控水平了才行,导致了飞行器斜着漂……

楼主:
我的电调线也检查过了 信号线也检查过了   那为啥那两个3 4号电机通电检测的时候不通过   1 2号电机检测通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两根电调线没接对!要高清楚是老版还是新版,电调接线位置不一样!

MMC10的  电调1234对应3456    信号线也是对的

网友B:
电机通不过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把飞控板子摞个地方  重插电 解锁  给电  两个又转起来了    是不是要把控装水平了才行哦 ...

可是 你的问题  是 有时候两个电机不能通过检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线也检查过了 信号线也检查过了   那为啥那两个3 4号电机通电检测的时候不通过   1 2号电机检测通过 ...

试过1、2电调和3、4电调对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通不过检测??……

嗯    就是12能过   34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 你的问题 是 有时候两个电机不能通过检测啊

34号电机只叫两声    第三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1、2电调和3、4电调对换吗?

回去试试

楼主:
现在4个电机都要转   但是是3个先转   一个后转

网友:
试试1234对1234

网友:
我的也过不了,就是1234对3456,自认为是买到了新版,其实卖给我的是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