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水刀切割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1  水刀的切割缝多少
2  能切割16毫米的铝板么
3  一般按照什么收费,怎么收。
4  加工速度多少

网友:
一般的D用的着水切割

网友A:
水切割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切割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切很硬的材料吧,工件加工变形小

网友:
加工费用估计不低,但是切口好。

网友:
适合割不规则的厚铝件吧,线切割容易断丝。

楼主(2012-11-28):
我去切割了16MM 铝板,由于表面水压最大,下切口水压降低,所以造成下切口比上切口宽出0.5MM 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切割了16MM 铝板,由于表面水压最大,下切口水压降低,所以造成下切口比上切口宽出0.5MM 左右。

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后遗症吗?

楼主:
别的还是不错的,就是画图是要留出切割缝,大小要问加工方,我开始不知道,是他们帮我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