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想问问一张2440X1220X3.0的5052铝板,多少钱一张

楼主(2012-10-11):
俺想问问一张2440X1220X3.0的5052铝板,多少钱一张.
是6063贵呢还是5052贵,两者的氧化效果肉眼看得出不?

谢谢各位大侠的深情回答~

网友A:
6063的很少 小打小闹根本买不到的

5052的很多,好买,大概300多,我之前买的2MM的260好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可以免费帮忙切的,不然买回来这尺寸 么工具,有点尴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63的很少 小打小闹根本买不到的

5052的很多,好买,大概300多,我之前买的2MM的260好像是,两年前的事 ...

5052铝板这么便宜了?八年十年前差不多
244*122*0.3*2.7=24.1KG *20元\KG=482元

网友C:
當然是6字頭的貴了
5字頭的很軟
除了作外殼還可以
其他用途都不好用
當然價格便宜很多

有點配服大陸朋友的背誦能力
同樣的東西
只要向老板大喊一聲
"一塊4呎x8呎 3.0厚的鋁板"
就能拿到你要的東西
完全不用換算成公制的mm
公制又難記又難背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52铝板这么便宜了?八年十年前差不多
244*122*0.3*2.7=24.1KG *20元\KG=482元

这个没印象了 ,哈哈
现在2毫米的按这个算 18公斤300出头,就在左右吧,当时买成5051的很黏 后来当废品处理的11一公斤
然后找6061.福永镇都逛玩了。都没找到
多谢前辈提醒哈哈,244*122*0.3*2.7=24.1KG *20元\KG=482元

网友:
恩 回帖在时太懒没有计算器,楼主抱歉   地板是正解 244*122*0.3*2.7=24.1KG *20元\KG=482元
这个是按20一公斤在 一般整张 现在5052价格 熟在话可以18一公斤的.  24.1KG *18元\KG=433.8.
希望能帮到你.
            如果 你用的不多,可以不用买整张,多去几家,他们一般都有剩余的料 ,熟人可以买半张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特别IC兄的深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然是6字頭的貴了
5字頭的很軟
除了作外殼還可以

何解,那6063的铝排会比5052铝板,便宜的? 刚问过,5052铝板28元/KG 6063铝排是24元/KG,不知是否贵~

网友:
我也想知道各种型号的铝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