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C168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新入了一台BC168,充电的时候发现有一片的充电电压比其他的要低,充电的速度也要慢得多,请高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充电刚开始的时候,最后一片的电压要低一些

这是充电刚开始的时候,最后一片的电压要低一些

这是差不多充满的时候,最后一片要慢很多

这是差不多充满的时候,最后一片要慢很多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可能你的电源功率不够换个大点的试试!我的是A6!

网友:
电池放电不均匀 这点差很正常了

网友:
我的是A6,电池放电不均匀

网友:
我也是这个充电器,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电芯的问题

网友:
改换电池了。

网友:
电芯有差异,正常

网友:
我也打算入这个充电器呢没事就踏实了

网友:
第一张图看不出问题,第二张看是肯定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刚开始电流应该全部一致才对,建议换一组电池看看,基本上可以判断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电池没问题的话可先检查一下充电器充电插头2端的那两根插针是否有烧蚀,因为A6和BC168长期大电流充很容易烧蚀插针

网友:
我朋友也是这样情况。也是最后一组。。。

楼主:
换别的电池充电试试,没有任何问题,原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电流设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