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车大了,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10-12):
   钻改铣,买了ER20的延长杆,然后把主轴套内径从40车到42mm,结果,车大了!
目前尺寸:轴套内径:42.02mm,轴承外径41.92mm,现在轴承可轻松放入,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另外:我180V的小车,为什么车出的内径不够光滑,而且很难看!大家看图吧!

网友:
看看镶套行不行

网友:
这个也车得太毛了。我的常用方法是,用个比较尖的比较硬的冲子,均匀的在内孔表面冲多个小坑,要均匀,然后将轴承强行压入,基本上不晃动,但是同轴度要看你的孔有多大了。

网友:
重新做一个

网友:
这个废了,就算没车大,这么个光洁度。很玄乎

网友:
哈哈,,,下回多留量,多量,别图省事,一点一点来

网友:
这点事 要是让德国人做就复杂了
涂镀、镶套还要考率硬度和热膨胀系数

在中 国人手里就好办了

一锤子就砸扁了。。。。。。。

要是怜香惜玉 就上三抓卡盘夹夹 就夹扁了

网友A:
再车大一点点,然后加个套,内径不光滑主要是刀

网友B:
...,,,,这过程中应该多检测,
50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过程中应该多检测,
50楼的方法不错。

楼上的,别再玩了,我们在你的帖子里没发过这么无聊的回复。 至于车大了,在你这个位置上,是要承担铣切的径向力的。建议还是不要偷懒了。镶个套。

网友:
LZ 您的ER25的延长杆和花键如何连接哇?? 还是去掉升降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别再玩了,我们在你的帖子里没发过这么无聊的回复。 至于车大了,在你这个位置上,是要承担铣切的 ...

网友:
车错内径, 扣一分.

内径孔纹像花猫, 扣一分.

网友:
用圆冲在内壁上打点。

网友:
废了 废了  直接装2个圆锥滚子轴承就得了 我就这样搞了  上面轴承的地方比较大 比花轴大一点 正好可以装2片6MM的锁紧螺母  轴承外直径根本不是你说的哪个尺寸   估计你是卡尺测量 失败。车成这样 估计是中心架支架间隙大,  看样子楼主是想装2个角接触球  其实没必要。   可是ER20的延长杆没花轴 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车大一点点,然后加个套,内径不光滑主要是刀

同感

网友:
镶套的办法好像不错

网友:
刀子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