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碳纤维桨

楼主(2012-10-12):
那位大大能介绍一下碳纤维桨和普通桨的差别 价格相差那么悬殊 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6mm减速组合7mm减速组配哪个型号的桨拉力最大 大概有多大

网友A:
碳纤维桨比普通桨重量轻强度高,7mm减速组肯定比6mm拉力大

网友B:
同一规格的电机,减速比不同可以带动的桨的大小也不同。比如716的电机配1:12的减速组可以带7030桨,而配1:5的减速组带动6030桨都很困难了。

网友C:
做地上看板凳教诲。

网友D:
碳纤桨不容易射桨,安全性好一些。不过精度不如注塑桨,性能稍微弱一些,而且最好买回去之后切一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