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关于车床的问题(花了一整天时间己解决)

楼主(2012-10-12):
今天用一节直径25mm的棒料,一夹一顶车一段长120mm,直径23mm的外圆,精车后发现头尾相差0.08mm,请问大家问题出在那里?(小车是CQ6123的,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调整)谢谢大家 在这里要感谢win兄和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是床头和导轨不开行造成的)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多次调整床头己经满意了

楼主:
忘了说:是夹盘这边大(尾顶这边小)

网友:
把尾座向你面向的方向调一下。不要多,拧三分之一圈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夹持已经精车过的一端,打表找正。再来过,检查是否还这样。

网友B:
用精车刀,刀磨的要锋利,吃刀量要小,15丝左右,调好尾座后再来一刀,转速不要太高,先别管粗糙度,走刀量放小点。如果还是尾部小,那继续调整尾座,直到两头误差一丝以内。如果尾部小了,就往回调整,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精车刀,刀磨的要锋利,吃刀量要小,15丝左右,调好尾座后再来一刀,转速不要太高,先别管粗糙度,走刀量 ...

感谢你的指教,稍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持已经精车过的一端,打表找正。再来过,检查是否还这样。

谢谢给意见

网友:
和我同样问题头痛中!!!!!!!!!顶LZ!!!!!!!!!!

网友:
估计是尾座没对正,找个棒子一次一刀,慢慢调尾座。

网友:
帮顶, 我的车还没用上 看你们玩 心痒痒啊

网友C:
有标准棒的话两顶尖装夹打表调一下尾座,一般是尾座偏移了。再不就是床头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标准棒的话两顶尖装夹打表调一下尾座,一般是尾座偏移了。再不就是床头歪了

请教WIN兄,我没标准棒,(拆开夹盘,主轴孔放顶尖能和尾顶的尖对上一个点,不知这样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WIN兄,我没标准棒,(拆开夹盘,主轴孔放顶尖能和尾顶的尖对上一个点,不知这样是否正确?)

不拆卡盘也可以,车一节60度顶尖即可。
关键要根2头有中心孔的标准棒呀,不然单调一下尾座水平是很容易的。
如果床头歪的话,即使这次调好尾座中心了,下回尾座前后一动就又偏了。
老实说这种家用小车出厂时师傅不会认真来调床头,多少都会有点歪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拆卡盘也可以,车一节60度顶尖即可。
关键要根2头有中心孔的标准棒呀,不然单调一下尾座水平是很容易的 ...

标准捧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准捧贵吗?

没有的话先别买,试着调一下尾座。或许原本就是尾座偏移造成的呢。
亦或者你可以夹一段30mm直径的钢棒,不用顶尖车150mm长度。
量一下头尾看是否有大小,如果这样已经就有大小头现象,那就是床头歪了,再怎么调尾座也是白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的话先别买,试着调一下尾座。或许原本就是尾座偏移造成的呢。
亦或者你可以夹一段30mm直径的钢棒, ...

学习了这个检测的方法,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的话先别买,试着调一下尾座。或许原本就是尾座偏移造成的呢。
亦或者你可以夹一段30mm直径的钢棒, ...

想知道导轨下沉会怎样

网友:
补充一下
进给要小,刀磨好。不要有钢棒让刀现象车出来的数据才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导轨下沉会怎样

导轨下沉车长棒时一样会有大小头,靠近卡盘处直径大,刀尖下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导轨下沉车长棒时一样会有大小头,靠近卡盘处直径大,刀尖下沉了。

我要说就是介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要说就是介个意思

ZJ兄是新车,家用的没批量干活,导轨下沉的可能性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的话先别买,试着调一下尾座。或许原本就是尾座偏移造成的呢。
亦或者你可以夹一段30mm直径的钢棒, ...

看来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楼主:
可以排除导轨下沉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ZJ兄是新车,家用的没批量干活,导轨下沉的可能性很小啊。

介个,反正也算是一种可能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ZJ兄是新车,家用的没批量干活,导轨下沉的可能性很小啊。

可恨的厂家(刚拆开看了固定床头的四颗螺丝,其中两颗用手都能扭出),太不负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恨的厂家(刚拆开看了固定床头的四颗螺丝,其中两颗用手都能扭出),太不负责了

哈哈,那基本就是床头有移位过啦,这四颗螺丝可要锁得死死滴。
千万别把4颗螺丝全部松掉调节,只可以稍微松1-2颗螺丝来调节。
锁紧螺丝后车一刀量一下,松开螺丝用铜棒或铝棒垫着敲一下床头,直到车出来的尺寸保证头尾一致后再锁死床头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那基本就是床头有移位过啦,这四颗螺丝可要锁得死死滴。
千万别把4颗螺丝全部松掉调节,只可以稍微 ...

是松对角两颗吗?

网友:
打表, 打表, 打表.

魔鬼就在细节中.

所有环节都怀疑, 直至証实无罪.

主轴, 卡盘, 卡盘爪, 导轨, 尾座等等都要用强光照面的盘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松对角两颗吗?

应该是留一颗锁死不动,另外3颗轻微拧松后来敲击调床头。
打1-2下后再锁紧螺丝车钢棒量数据,然后重复过程。敲得方向根据钢棒量出来的数据决定,敲床头下部靠近导轨的部分。
这是上次厂里师傅来给我调车床时学的,敲得过程其实就是震一下,原本就是差几丝而已,千万别大幅度调整。

网友:
楼主是新床?主轴箱的猫腻有点大
两颗螺丝松有可能是故意的而不是操作工疏忽
如果仅仅是移位,是值得庆幸的
如果是安装基面 前后左右 的倾斜,那就中了头奖,我中的也是头奖,那就同喜同喜
我还是特等的头奖,除了前后左右倾斜外,再额外加不结合面的奖项

网友:
打表 调整尾坐。国产小机有个毛病 尾坐精度不高   锁紧的时候和不锁的时候 看表跑个0.05。我的机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留一颗锁死不动,另外3颗轻微拧松后来敲击调床头。
打1-2下后再锁紧螺丝车钢棒量数据,然后重复过 ...

用你说的方法调了一个下午终于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