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A123电池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2-10-12):
如题,如果是用于A123
电池
的
电机
(如郎宇KV4500V),用3S的锂电池供电可以吗?把油门曲线调低,就是说油门推到顶,曲线只是80%左右,降低电调的输出电压,不让电机转速过高,这样做可以吗?请老鸟指教。

网友A:
可以的,最好把电机齿换小些,例如1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