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求304不锈钢板平面加工方法(附加工方法)

楼主(2012-10-12):
304不锈钢,250*250mm,6.0厚,还有1mm的余量,公差0.1,怎么加工好,用CBN砂轮加工,砂轮损耗太快。求加工方法

我现在用大水磨,白砂轮,很不好磨,上次用CBN砂轮,磨0.2,砂轮损0.1,要浪费60块的砂轮钱。现在要去1.0的量,不知道要损多少砂轮,所以不敢用CBN砂轮了

看了各位的回复,感觉加工方法都不理想,后来硬着头皮用红色的诺顿砂轮在大水磨加工,一次下0.01,磨0.05修一次砂轮与换面,结果好像用了6-8个小时。(有耐心不?哈哈)磨出来变形0.05左右。

网友:
看面积也不大,铣一刀留余量在磨不好吗?

网友:
看钢板还很粗糙,先铣一刀吧。

网友:
铣的话怎么夹

网友:
上磨床,加工费不贵。

网友A:
激光,水切割。

网友:
有那么夸张吗?又不是铜和铝。

网友:
花盘  带一刀。。

网友B:
不锈钢很黏刀哦!铣都不好铣啊!

网友:
用车床加工

网友:
我也正面临这个问题,200*100*10,还没加工呢,毛料,表面还不平,不知道外发要多少钱.

网友:
压板压在铣床上分两次庄稼和铣。直接上磨床不行么?用粗的砂轮。。。手工来的话会累死人的。。。

网友:
压板分量两次装夹

网友:
不知道不锈钢的厉害

网友C:
如果是想D刹车蝶一类的,那就打住吧。304有个“钢”真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水切割。

激光和水切割怎么个弄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很黏刀哦!铣都不好铣啊!

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想D刹车蝶一类的,那就打住吧。304有个“钢”真害人。

给别人加工零件卖钱的,不是D刹车

网友:
不锈钢容易发生加工硬化  需要通过加大吃刀量 直接升入到软的内部 而不是在表皮上蹭蹭痒痒 来解决难切削的问题

网友:
完全同意20楼的意见,你那个1mm的量太少了,不管是车床还是铣床,刀是伤不起的,会搞死人的

网友D:
很简单.准备好压板.飞刀头刀.数控可转位车刀(刀片要适合加工不锈钢,好像是M牌号),

分两边加工.先用压板压一边.加工一边.,需要注意的问题

1.铣床机头要校正.不然接刀痕不好看
2.6mm厚容易变形.要留余量.校正后最后精铣.一般单边0.1-0.2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准备好压板.飞刀头刀.数控可转位车刀(刀片要适合加工不锈钢,好像是M牌号),

分两边加工.先用压板压 ...

问一下,机头怎么调整?入得那个25lv,铣大平面时接刀痕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机头怎么调整?入得那个25lv,铣大平面时接刀痕很明显

25lv要问厂家了.我玩炮塔铣的.小床没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机头怎么调整?入得那个25lv,铣大平面时接刀痕很明显

我的7045,应该差不多
Y方向的刀痕.
方法一,工作台上侧面打表,上下摇机头,表不动就好,动的话,稍微松开立柱锁机头的三颗螺丝,用塑胶锤矫正,反复操作.
方法二,找个铝板,X方向精细一刀,然后下刀,Y方向铣,走刀距离小于刀的直径,然后用观察刀纹,有台阶说明机头偏,平面一致美观就没问题了.

X方向的刀痕,这个似乎要复杂一点了,跟Z轴燕尾也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准备好压板.飞刀头刀.数控可转位车刀(刀片要适合加工不锈钢,好像是M牌号),

分两边加工.先用压板压 ...

飞刀吃刀量控制在多少呢?好多刀瘤啊.

网友:
不锈钢,难啃的骨头

网友:
静观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刀吃刀量控制在多少呢?好多刀瘤啊.

我们以前用YW1的刀.一般吃1mm,精铣吃0.1-0.2,

网友:
1mm還是用銑床直接飛平面來的簡單
用磨床會磨死人的

台灣的磨床只應用於熱處理後的硬料
每次進刀量不超過0.01mm
除非是三軸自動進給的磨床
否則1mm會搖到手斷掉
如果真的要上磨床
白砂輪也比cbn來的好用多了

网友:
试试电化学腐蚀法(单边腐蚀),控制好留余量。单块还好说,批量的话一样很蛋疼。

网友:
多谢回复,实验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