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0E 3C和标准版本区别具体在哪里

楼主(2012-10-12):
水贴太多了,改个命题,哪个高手回答下

网友A:
F3C有副翼700E有有副翼也有无副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C有副翼700E有有副翼也有无副翼吧

齿轮比,和马达KV一样嘛

网友:
700E是530KV,F3C是470KV

网友B:
1. 电机不同 700E V2  700MX 510KV  700E F3C 700MX 470KV  700E DFC 750MX 530KV
2. 700E DFC为舵机直推结构,不太适合F3C
3. 700E V2  升降和尾舵机座是塑料的  700E F3C是金属的
4. 旋翼头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机不同 700E V2  700MX 510KV  700E F3C 700MX 470KV  700E DFC 750MX 530KV
2. 700E DFC为舵机直推结 ...

谢谢楼上,再请教  V2和3C的齿轮比一样嘛,旋翼头是不是只是橡胶垫的区别,尺寸有差异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再请教  V2和3C的齿轮比一样嘛,旋翼头是不是只是橡胶垫的区别,尺寸有差异嘛

齿轮比一样,电机齿12T,大齿盘112T。旋翼头完全不一样,混控比不同。F3C旋翼头稳定性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