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个关于塞斯纳起飞左翻的问题!

楼主(2012-10-12):
今天飞了下塞斯纳!原本正常飞行的飞机放了一个星期!更换了电机轴子弹头螺旋桨后起飞就像左边翻!最终以青蛙晒肚皮的不雅动作炸在了飞场!想请教老鸟炸鸡原因!
自我分析
1、更换电机轴后,在装电机的过程中把电机装歪了!
2、电机座歪了!导致拉力线不对!右啦角度不对!
3、重心问题!
以上是我自己的分析!但依旧很是纠结!原本正常的飞机怎么会这样!所以发帖请教老鸟!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包涵!

网友A:
滑跑距离太短,离地速度不够,刚离地就失速了。新手大忌,想学会飞飞机,必须知道飞机能飞的道理,不能把飞机当成火 箭那样操作,这样永远学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跑距离太短,离地速度不够,刚离地就失速了。新手大忌,想学会飞飞机,必须知道飞机能飞的道理,不能把飞 ...

不是不会飞!也不是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