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现代舰船各方面的凹凸该如何制做,也就是“桔子皮”的表现方法

楼主(2012-10-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跟真船一样,,一块块铁皮拼焊~~~

网友A:
以静态模型的角度来说,如果采用塑料板材来制作上层建筑,这种由于应力造成的蒙皮在框架上的鼓胀感貌似只有一种手法去表现,而这种手法往往需要制作者具备极大的耐心和毅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去尝试的原因。
具体的做法是,先按照框架的走向画好参考线,然后用带有弧形刃口的刀片(比如手术刀)沿着参考线刮出凹陷,如此反复后,再用砂纸沾水将刀痕揉平滑,这种技法费时费力,且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够熟练掌握。

网友B:
请教这种 桔子皮 是怎么形成的?

网友:
看图说话更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种 桔子皮 是怎么形成的?

內焊接在結構體上加上長期溫度變化產生應力變型,這不只船、早期的車輛跟飛機也多少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內焊接在結構體上加上長期溫度變化產生應力變型,這不只船、早期的車輛跟飛機也多少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多谢说明。

网友:
高人连桔子皮都想到要表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静态模型的角度来说,如果采用塑料板材来制作上层建筑,这种由于应力造成的蒙皮在框架上的鼓胀感貌似只有 ...

这是那家船厂焊接的?钟校你肯是用笔画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D(2020-04-30):
佩服已经做出效果的那位大佬,做这个效果恐怕是要做疯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