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电直怎么慢速和高速转弯,?六通机

楼主(2012-10-12):
一直在练模拟器,转弯的操控进步很难,请教各位高人转弯的操控和要领。

网友A:
我也在练,,同问。。。
不过模拟器是比真机要难些好像过于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练,,同问。。。
不过模拟器是比真机要难些好像过于灵敏了

真机视角比模拟器好,悬停也较容易,但做动作就不敢了,只有模拟器里才敢乱来。

网友:
转的快慢是陀螺控制的~~陀螺根据你打方向舵的多少老控制飞机自旋的快慢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圆周航线,这个对新手来讲就是不容易的,我到现在还飞不好圆周。但建议如下:

1、模拟器里先练好4面或者8面悬停,打好基本功(俺就是这个木有练好,因为枯燥)
2、圆周貌似要练不少时间,LZ继续努力。当然可能要看个人天赋
3、模拟器里可以先用大机练,稳些,然后练小鸡

总之一个字,好好练,别整得象我现在这样,上不上下不下的

网友:
轉彎很容易呀,打點副翼讓機體頃斜、在副翼搖桿還沒回中前同方向打方向舵以及帶一點升舵,若轉速降低或是機體下降高度補償油門;控制的量隨著逆風、側風、順風以及航速快慢都有所不同,多練習就能有所體會。

网友:
顶一下,模拟器确实更难操作

网友B:
悬停是基础!自旋好了再圆周就很容易。
航线是悬停的集合。

网友:
打转弯杆和副翼杆,就转过来了,快飞快打,慢飞慢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是基础!自旋好了再圆周就很容易。
航线是悬停的集合。

同意,现在连四面悬停有头绪了,慢速航线也稍微有点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现在连四面悬停有头绪了,慢速航线也稍微有点感觉。

用俺自己的进度告诉一下楼主圆周航线的难度。
俺入魔20天会四面悬停,由于小机跳过了自旋,一个月会翻倒飞。一个半月才飞出真正的圆周航线。可见对初学者圆周实在不比翻容易!
高速圆周机身倾斜多一点速度就起来了,也更难控制。
楼主多练模拟器,好样的,赞

网友:

学习了,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