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一点白菜问题

楼主(2012-10-12):
我的电池上写着5400mah(pack capacity)   后面又标着 35C(discharge)

但是我觉得 mah和C都是电池的容量单位  那这个电池上标着这两个参数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MAH是毫安时,差不多就是容量。C是放电系数。5.4*35=189,这个189就是最大电流,单位是安培。。。

网友:
最大放电电流=(C*安时数),但C数大多数是虚标的,至今我没看到一份完整的内阻换算C数的公式。

楼主:
奥奥 原来是放点系数啊

网友A:
mah /ah  是容量的单位!
C 是容量的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h /ah  是容量的单位!
C 是容量的符号!

此C非彼C。你说的是电容的C,这是电池的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