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有办法金鸡独立吗?

楼主(2012-10-12):
昨天看到这个很鸡冻:
突然有一个想法,各位都说什么配置怎么怎么稳,都是主观感受,有没有一种客观的评判法?
我想到,将四轴飞行器的一条腿放在台面上,比如桌子、砖头,另一条腿悬空在外面。如果这样能够悬停住,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或者,也像摩托那样,中间单独一个支点,不倒不晃?
谁做过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方法调试mwc飞控的PID、、

网友B:
这个可行~我有个计划~就是找个细长的坚固的管子~然后找个木板做个小桌子~中间打个洞,管子穿在洞中~管子一端做个大号橡皮球帽子,螺丝钉好~另一端接在飞行器上~飞起来可以测试~又不容易炸机,更不会挣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