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汽油船几个初级问题?

楼主(2012-10-12):
朋友送了一个汽油船(首先在这里感谢一下朋友),还附带了一个熄火小开关,现在不知道熄火开关的两根线怎么接,是短路打铁熄火吗?线两头分别接哪里?
还有这个电池用什么充电器能充电呢?手头上只有一个UNA6
往高手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你这发动是电磁的还是接电池的CDI?如果是接电池的你断电熄火,如果是电磁的短路熄火

网友:
这发动是电磁的

楼主:
应该是电磁的,怎么接线才能短路熄火呢?

网友:
应该是 搭铁就行了吧

网友A:
汽油发动机的磁电机定子红色线与高压包的红色线相连接,黑色线与发动机外壳短路接地就熄火了,熄火小开关窜接在黑色线与发动机外壳之间。电池看看标注型号是镍镉电池还是镍氢电池,UNA6《调整到相应的电池、电压档位》可以进行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发动机的磁电机定子红色线与高压包的红色线相连接,黑色线与发动机外壳短路接地就熄火了,熄火小开关窜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