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长假谁米买到便宜货哦……

楼主(2012-10-12):
偶就为了介个250W滴220V滴异步滴电机!3块2一公斤买来滴,谁晓得介个到底速神马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泵

大哥,偶把介个泵滴电机拆下来当成小床电机,再把泵滴另一边卖回垃圾站,介个算8算败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偶把介个泵滴电机拆下来当成小床电机,再把泵滴另一边卖回垃圾站,介个算8算败家?

介个不算很败

网友:
呵呵,有点,能用上就好

网友:
比较败家

网友:
废物利用

网友:
真空泵呗。实验室玩的好久了

网友:
整体的比你拆开的值钱多了,好玩多了。可以玩浇铸了,AB胶的。这是不是旋片式?最高的口是抽气的。第二高的那个,使用不当会溅出油,最好找个东西盖起来。最低的那个螺帽,是加真空油(是这么叫的吧)的

网友:
你这是要闹哪样?!

网友:
这个楼主买来多少钱了?这个是2x或4x的旋片式真空泵,假如接线都在,就不会喷出油来,假如自己另外接,就是反转,就要小心喷出油来,会从最高的那个口喷出油来,假如使用时间长了,泵的真空度不高了,也就没有什么用了,就电机还有利于价值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旋翼式真空泵,我拆过,分几级的,每一级拆开后才可以拆掉下一级,一般做化工设备上用,里面的机构主要是刮片,看是不是磨损了,可以修的,还有看看弹簧绣断了没,更换后,应该可以用的,捡到宝啦!

网友:
楼上几位高人说是真空泵.
那就给它修好.   马达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用真空泵时连上用泵.  用在车床是连到车床上.

网友:
把真空泵拆下按3块2一公斤卖到论坛里就不算败家了,否则就算。

网友:
我修制冷机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