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华科尔2801PRO接受接线的请进

楼主(2012-10-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试一遍过去不就好了。。

网友:
都试试。感度记得插 7通,油门3通,尾舵4通 其他3个舵机 接 1,2,6,慢慢试

网友:
有个师 傅叫说明书 第一你能正常对频不 然后就像
ls讲的1.2.6

网友:
,看说明书。或者找当地老鸟当面传授

网友:
控要设成三舵机 120度。       TG450:右舵机是副翼 左舵机螺距

网友:
按图接就ok了,三个舵机插升降、副翼、螺距三个插孔,至于顺序你可以试试,知道推油门三个全上全下,推升降前两个下后一个上,左右动副翼只有左右两个动,这就对了。

网友:
不可能不行的,副翼摇杆动的时候应该就只有两个舵机动,升降摇杆动是三个舵机动,螺距舵机动的时候三个舵机动,方向不对的话设置通道反向。斜盘模式120度,不要忘了
,这个控很好调的

网友:
按照jr的接

网友:
先對頻!

看說明書是玩模航的楽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是不是先前是无副翼的,改成有副翼的后斜盘模式也要改

有些无副翼系统比如zyx的飞行模式和有副翼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正常模式,一个是ccpm模式。你要在控里看一下。不同的3轴算法不一样,要求控里的斜盘模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懂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