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飞控,升级后没有黄灯及红灯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12):
升级哪吒到最新固件后,在姿态模式下也是绿灯,打开GPS模式,红灯没有了,全程的绿灯闪,不管姿态模式还是GPS模式都是一样的绿灯,只有手动模式,灯不亮,怎么回事,大家有这情况吗?好久了,飞行现在正常,但怕存在隐性的问题,想了解下

网友:
你试着重新装一下固件了吗?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一样

楼主:
顶下,望大疆能看到

网友A:
看看开机自检有没有红灯。

网友B:
在调参软件下面,看一下3钟飞行模式下面的状态是否能激活,如果都正常能激活,那就重新升级;如果不能正常激活功能,就重新调整一下遥控的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开机自检有没有红灯。

开机自检也没红灯,假行僧,给解决下呀,飞行虽然正常,但始终是不放心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参软件下面,看一下3钟飞行模式下面的状态是否能激活,如果都正常能激活,那就重新升级;如果不能正常激 ...

3种模式,都可以正常使用,唯独只有绿灯闪,都不知道卫星搜到几颗,也不知道是否存在隐患

网友A:
估计是灯坏了。

楼主:
噶悲剧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灯坏了。

假行政说得对,之前我也试过红灯不亮,后来返厂修好,还是免费的

网友:
楼主你跟我一样中奖了~灯泡烧毁了换一颗BEC/LED模块就正常了,
我买来才飞三次就跟你一样状况
不知道那个灯泡型号是多少,买了一颗5050 led 自己焊接试过了正常但是亮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灯坏了。

那我返厂,可以给我修吧,想修修好,要不不放心的呀

网友:
可以修的。

网友:
围观下~~研究下~~

网友(2013-05-08):
我的升级后校正正常,预热正常,但是灯是红黄 两绿,正常解锁,没敢飞

网友:
恭喜楼主。。你把V1升级成V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