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技术,不知哪位TX精于此道? 这方面和模型也是关系很大哦

楼主(2012-10-12):
如题,,

一直不太明白高、低压方面怎么分辨及三用表怎么个用法,希望有TX来开导一下

封管的焊枪,是不是必须有两个瓶?(一个氧气一个煤气?)

网友:
不懂楼主什么意思…难到我火星了

网友A:
1,高压侧有1~2MP,铜管细,又称液管
2, 低压侧低于0.5MP,铜管粗,又称回气管
3,三用表、万用表是电学计量仪表,可测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有些还有测电容、频率、三极管贝塔值。注意档位不能用错。
4,焊30mm以下铜管可用小便携式焊炬,有蓝色氧气瓶(禁油);小的黄色丁烷气瓶充打火机气体,也有只有一只氧气瓶,另配一只气帽直接加在打火机气瓶上用,不怕重也可用家用液化石油气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高压侧有1~2MP,铜管细,又称液管
2, 低压侧低于0.5MP,铜管粗,又称回气管
3,三用表、万用表是电学 ...

感谢指教!

看来那个表,我是说错了。可能是叫真空表,或者维修表
估计一个是高压表,一个是低压表。 不知抽真空时和加冷媒时,表示的接法是否有不同?

焊枪燃料,有用液化气的,干这行的 有个小瓶子的。
看来氧气是必需的,难道不可以用高速空气?(比如从气泵接个管子)

网友B:

高压就是细管的压力,低压就是粗管的压力,高压管就是压缩后的冷媒,低压就回流到压缩机管中的压力,三通表是抽真空,加冷媒,看压力的一体阈,中间接低压口接头,红色表接真空泵抽真空和接冷媒瓶,蓝色表是高压表,一般冰箱冷气不用,焊管可以直接用石油气喷木仓,也可买专用的加氧喷木仓

网友:
另外加液阈是有分普通冷媒和环保冷媒的,两者的压力不一样,只是很多人为方便不分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就是细管的压力,低压就是粗管的压力,高压管就是压缩后的冷媒,低压就回流到压缩机管中的压力,三通表 ...

“......一般冰箱冷气不用......”   ?  是指高压表?

再请教:
·如果只焊接比较细的铜管、铁管,是不是那种打火机焊枪可以凑合用一下?
·正规焊枪的氧气管,能不能接高速空气代替?(比如从气泵出来的气流)

网友:
氧气不能用压缩空气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冰箱冷气不用......”   ?  是指高压表?

关键在温度,你达不到焊接温度只能看着管子氧化干着急。空气中氮气不参与燃烧,但又带走热量,造成火焰温度低。这不是加压能解决的。充打火机气体那种喷枪我有的,但是只是用来做锡焊,作铜焊温度很危险。虽然淘宝上一千几百度吹得蛮玄,实际用了就知道跟氢氧焰没得比,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C:
空气中氧的比例才百分之二十   你通高压气进去   百分之八十是燃烧无用的气体    你觉得是对火焰有益还是有害    为了省点氧气   焊接根铜管要烧半天的话   烧了左边右边凉了  你会虚焊的   气体焊要的是速度  迅速的将焊条融化  要不然焊接效果不好 而且时间长了热量传导到别的部位去了会影响别的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冰箱冷气不用......”   ?  是指高压表?

不行,如果修冰箱这些空间太小的还是买微型氧焊吧,我们就算不买这种也会买烧石油气的,不过效果是看个人技术,我自己而言也不能保证每次烧出完全好的焊口,烧管最怕就是烧出的焊看上完美但出现沙眼慢漏,加一次雪种一头半月才漏完这种会俢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中氧的比例才百分之二十   你通高压气进去   百分之八十是燃烧无用的气体    你觉得是对火焰有益还是有 ...

感谢您和楼上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如果修冰箱这些空间太小的还是买微型氧焊吧,我们就算不买这种也会买烧石油气的,不过效果是看个人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