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员请进,600PRO装WK-H失控保护和姿态模式异常

楼主(2012-10-12):
第一次接触WK-H,误打误撞的调到手动模式还算正常,但一切换到失控保护和姿态模式之后机就马上上下窜动,疯狗一样,切回手动模式又正常了,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是,锁尾感度设到20了,打方向舵会追尾,机是新装的,没炸过,求正常取值范围参考一下

楼主:
靠,一个人都没有回复

楼主:
靠,还是没人回复

网友A:
上下窜动 应该是垂直感度过大 ,呵呵 LS试一下看看哦。要是FUTABA遥控这个20感度有点小了 JR的话就根本不锁尾的。

网友B:
除了LS的原因,再检查下调参软件的检测界面总螺距方向

网友C(2013-04-17):
我的也没弄清楚

网友D(2013-06-05):
我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E:
检查并确认中立点,手动和自驾切换的点应一致,否者会出现螺距突变的情况

网友F:
我的直接推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