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wkm的LED模块蓝灯快闪是啥意思?

楼主(2012-10-13):
今天出去飞,风挺大,猴子表现正常,但是蓝灯偶发快闪,蓝灯快闪的时候
云台
会有点哆嗦,但是操控基本正常 ,重新上电后正常。之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说明书上也查不到,求官方解释。

网友A:
从来没有看过蓝色灯哦...

网友B:
十分强烈关注中

网友C:
无遥控器信号时会变蓝灯

网友D:
飞行过程中闪吗?

网友E:
什么状态下闪蓝灯?如果红灯没有亮过,那就是LED灯坏了。

网友F:
开机无遥控器信号的时候快闪蓝,通常是没插Sbus那根线,飞行过程中闪蓝。。。碉堡了。。

网友G:
是啊,闪蓝是没有收到 的遥控信号的时候闪的,是不是角度 问题,看错LED发的光了

楼主:
错不了,蓝灯,快闪,在空中快闪的
不开控是蓝灯慢闪,区别很明显
偶发情况,求官方解释

网友H(2013-11-07):
丢失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