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T A6充电器用Balance模式充锂电时的电池连接方式。

楼主(2012-10-13):
     我用GTpower A16给锂电池充电时是否应该选在Li Po Balance模式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仅用插上平衡插的小白插头就可以充电了呀,可是实际情况是不行的。因为充电器在自检的时候就会报出电池没有连接的错误,所以我必须要将平衡插的小插头和主电源的T插都全部插入对应位置才可以,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原说明书也不给个详细的图文说明。难道这种充电器不是通过平衡插插头充电的,而仅是通过平衡插插头监测每节电池的电压,充电仍然是靠主电源来完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做法是不是有些不科学呢?不知道大家的这类充电器是否也是要这样连接来充锂电吗?

下图是我的连接:

网友A:
串充型充电器是不能单纯插平衡头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充型充电器是不能单纯插平衡头充电的,

网友:
右边的东东有一点像移动硬盘啊

网友:
是和b6一样接的

网友B:
就这样,a8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