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船关于电调、电机、电池的选用,如何选配???

楼主(2012-10-13):
潜水许久,还是不太明白,电调、电机电池的关系,高手们给点建议、、、、

网友:
科技日新月异 不懂就问 支持

网友:
我也是新手,交流一下,电调的大小要高于电机的持续电流;电池的话,若用高电压,就选KV小的电机,反之亦然。请各位指正!

网友A:
我手上有个电机,额定功率是780W,最高使用电压是4S14.8V
4S时:780W/14.8V=52A的最大电流
3S时:780W/11.1V=70A的最大电流
2S时:780W/7.2V=108A的最大电流
不知道我上面列计算方法的对不对?

网友:
还有,电池的最大电流>电调的最大电流>电机的最大电流,电机会不会烧?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电池=电源,电调=开关,电机=用电器,只要电源的电压不高过用电器的最大电压,电流通过用电器的最大电流,由用电器决定,开关的最大电流,只要大过用电器的最大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也没个标准,新人多多参考老帖、置顶贴里的各个模友提供的配置,结合自己的能力选购设备就可以了。 多积累经验才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个电机,额定功率是780W,最高使用电压是4S14.8V
4S时:780W/14.8V=52A的最大电流
3S时:780W/1 ...

这个电机用150A电调,6s,4000mah,40c,是否匹配???

网友C:
怎么好像在做物理题一样。。。

网友D:
负责任的说,这电机不合适用6s,转子有暴裂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责任的说,这电机不合适用6s,转子有暴裂危

有些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用150A电调,6s,4000mah,40c,是否匹配???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这电机的详细资料,如下:

KV值:2399
2  马达直径 (毫米):36
2  马达长度(毫米):65
2  转轴的直径(毫米):5
2  转轴的长度(毫米):16
2  总重(克):310
2  最大功率(瓦):1500
2  线圈数:8
2  电阻(KΩ):0.0090
2  最大电流(安):80
2  空载电流(安):3.4
2  磁极数:2
2  效率:90%
2  适用范围:直升机模型,船模型,车模型

相关产品的推荐(需另外购买):
2  镍镉/镍氢电池个数:6-16S
2  锂聚合物电池个数:2-5S
从电机的最大功率和最大电流,可以算出使用的最高电压:1500W÷80A=18.75V
                                                          再算出S数:18.75V÷3.7V=5S
得出结论,你的电机是不能上6S的,和网上找到的资料完全相符,如果使用,烧掉的可能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