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RC帮 小改30cmdao dan快艇 呵呵(代号安徽-农大)

楼主(2012-10-13):
首先磨掉船体内部原来的结构(反正我不喜欢), 结构布局当(然啦整体重量要注意)
整体配置: 电调、电池、接收机(地球人都知道)130SH电机 9G舵机、轴套、轴。就这些呵呵(其实都是基本配置呵呵)上边的的具体参数都有看图(我就不罗嗦了)
再来一张水中小漂
我吃饭的家伙
改天试水再请大家看视频(到时候可能不是我上传视频了,是我的模友排骨他上传视频给大家分享了)

网友:
这么小的啊

网友:
能去收复钓 鱼 岛么?

网友:
厉害啊。改的这么快!最后的吃水是多少啊?我没看清

网友:
速度慢 那小电机

网友:
舵机用热熔胶固定不牢固吧。。而且还重

网友:
小船适合在池塘玩!

网友:
正德福的33CMdao dan艇,我也在做,不过买的是021系列。请教这船在水里的姿态如何,还有排水量是多少,我计算了一下大概是210G。

网友A:
这船不适合在波浪太大的水里玩。只适合在较平静的水里玩。今天下午一再小心 ,船头还是上浪了。进水了一点点。

网友:
我也改过一条   用的180电机  没用套材里的浆(太粗糙太小) 350MAH 2S锂电 5G舵机    舵就用原来的稍微有点虚位 够用
LZ电池太大了  电机也小  跑步起来  换大浆就要烧电机了
视频里的速度是3叶浆断了一根桨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船不适合在波浪太大的水里玩。只适合在较平静的水里玩。今天下午一再小心 ,船头还是上浪了。进水了一点点 ...

我感觉你的联轴器可能有点打滑,原装桨应该能跑起来,还有吃水好像有点过了。

网友:
目前也在改这船,发个进度。里面的结构基本没有破坏,还是用原装螺旋桨,130电机船底已经下水跑过了,等周末有时间拍个视频。感觉LZ的设备太重,船的吃水太深了,而且联轴器那里可能有点打滑
甲板这里和LZ不一样的处理方法,这样不会因为上浪而浸水到船体

原装的螺旋桨,原装的舵。只是把螺旋桨打磨了一下

水线画法看了下别人的,顺便查了下照片感觉是这样的

全设备安装后的布局,只是破坏了130电机那里,碳刷的130放不下去

网友B:
楼主做得不错,还记得我吗?

网友C:
有图纸吗,也想做一个

网友D:
完工,舵,螺旋桨全用的原装货,可能接收离得太近,全油门时舵机会抽,拍视频的时候不敢拉全油门。回去移一下接收机的位置。

网友E:
在哪里跑的啊?也有这个船壳,回家搞个玩玩

网友F:
是排骨吗?顶起啦

网友G(2012-11-23):
请教下楼主,这样的船改过后甲板和船身之间怎么连接的???直接放上去吗,不稳当啊,粘起了充电啊维修什么的又怎么办呢?

网友F:
顶啦,很不错,继续努力哦

网友H(2014-07-16):
舵装反了,要改回来!

网友I:
请问舵和轴的防水用的是啥胶?是热熔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