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轴 同步带 齿数比 讨论

楼主(2012-10-13):
a轴 同步带 齿数比 讨论

想用一个1kw的伺服电机通过同步带减速来驱动a轴     轴径22mm 扭力 4nm

买了论坛兄弟的同步轮生成器 很好用   可可以任意画

初步决定齿形  htd5m

请问各位   减速比多少合适?      齿数各用多少合适?

如果用110步进电机呢 又该如何设计?

获得多少nm适合啃钢呢?

网友:
A轴转动很慢,,建议搞个带谐波的伺服,,而且根本不需要1KW伺服,,,工业上很多才50w 100w 200w,,因为谐波减速比很大,,1:50    1:100 之类的。。

最好搞那种带交叉滚子轴承一套的,,,更方便。。

不然自己加工麻烦。。

类似下面这种

楼主:
关键是减速比最好是多少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减速比最好是多少合适呢

谐波减速最大的问题是减速比太大,,,,伺服3000转每分的话,,,会给你减速到每秒钟一两转,,,不急的话也够了。。

一般我觉得减速比二三十比较合适。。。。

这是我以前买的一个准备做A轴的东西,,,电机才42步进,谐波1/100 减速之后力气非常大。。。。。缺点就是步进转速太慢,,减速后更慢,,,估计两三秒才转一圈。。。。。

所以很纠结,,做别的用算了。。

网友:
谐波减速机最大负载扭矩怎么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波减速最大的问题是减速比太大,,,,伺服3000转每分的话,,,会给你减速到每秒钟一两转,,,不急的 ...

你这个是在 tb“五金”手里买的  我当时也看好这个  不错

楼主:
我是想做个带有分度功能的数控车床 主轴   可以有很大的变速比  可以分度打孔      不知道工业用的这能主轴是不是多个电机分工 通过离合器 开合互锁 达到效果

楼主:
画了个 HTD5M140齿(  外径220mm的样子):28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做个带有分度功能的数控车床 主轴   可以有很大的变速比  可以分度打孔      不知道工业用的这能主轴 ...

我只知道他们的功率非常大。。。。高速低速都掐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