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生成精粗加工刀具路径

楼主(2012-10-13):
     我用Artcam生成精粗加工刀具路径输出S-CODE(mm)(tap)格式时报错提示,<使用的是不同的刀具,已选后处理不支持换刀>.  麻烦知道的坛友讲下用不同的刀具完成加工要怎么才可以输出刀具路径。。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路径用两种不同的刀吗?你可以分两个刀路加工

网友B:
你是编了多条加工刀路然后出后处理时提示的吧,你把每条刀路单独出后处理就可以了,对了,能不能发一个你的ARTCAM安装包给我?  我邮箱:59719325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路径用两种不同的刀吗?你可以分两个刀路加工

  是一个作品分别粗精加工,当然两种加工用的刀具不一样,但输出就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编了多条加工刀路然后出后处理时提示的吧,你把每条刀路单独出后处理就可以了,对了,能不能发一个你的 ...

     可以的,我就是才开始学这个软件,来玩下我D的那个雕机......还望你多指教也

网友:
我也这几天在学,支持下

网友:
分开路径输出和加工就行

楼主(2012-11-14):
引用 网友C:
分两个刀路编辑 保存的时候 凑到一块儿就行了

      谢谢,到底怎么个 凑到一块,还没明白也??

网友:
不知道。我只会UG 。。帮顶。

网友:
不用合并的,粗开和精雕分二个文件保存,用的时候也分二次进行,换刀XY零位不变,Z要对一下高度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