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让潜艇更逼真的上浮和下潜的想法,气泵水泵二合一,不知是否能增加上浮下潜的速度

楼主(2012-10-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推荐一款可以做潜艇的压缩气体,台湾的猛将气,狗用的,去搜一下,气压肯定够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你是否考虑过
气袋要工作需要处于水环境中
而水袋要工作需要处于干舱中

你说把水袋和气袋放在一个舱内,那么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
一、水袋和气袋所处的舱内没有水,是干舱

问题1.
你想让两套推动逻辑完全相反的系统同时工作必须把他们放置在不同的密封舱
否则水袋打水的时候舱内是正压,气袋要想回气恰恰靠的是负压
如此一来你的潜艇将出现一个内压在正压和常压间变化的水泵系统密封舱
一个内压在负压和常压之间变化的气泵系统
一个潜艇里两套这样的系统这相当于给潜艇上了定时**
问题2.
即使真的两个系统一起工作,气袋的效果只不过是压迫,
对于有主动抽力的水泵而言,你的压迫很对水泵造成的是负载的效果
结果就是水泵功率被迫提升,耗电量增大

二、水袋和气袋所处的舱内被水浸没
这样的话真正能改变水量的是气袋,而水袋的作用也仅仅是一个压迫
问题1同上
问题2同上

最简单的提升干弦高度的办法就是做一个开放水柜,说白了就是潜艇里放一个瓶子,接一个大流量水泵到水中,这就足够了

网友:
LZ一定很喜欢钻牛角尖,其实这个东西远没你想象的复杂。要达到你需要的效果只需做3件事情:1是增加水泵数量或功率;2是增加进水管数量或管径;3是增加水袋体积。气泵系统同理。另外加一句,系统越复杂,风险越大。

网友:
用大水泵提高抽排水速度行吗

网友:
还是多排一些水好看,这里许多人只露出了围壳。

真正的潜水艇露出水面的体积还是很大的,这关系到潜水艇的安全。

网友:
那打火机的气体丁烷怎样,丁烷0度是压力0.106Mpa(1.06公斤压力),23度0.27MPa,40度0.424Mpa!1MPa=10大气压=100米水柱高度.
十米深的水压是一公斤,那丁烷气体应该能用吧,但是不环保!

网友(2013-03-02):
我想问一下,如果用挤压法是否可行?
类似于针管的原理,用过机械力向外拉,在管内所产生的向内的吸力,使水罐注入水。
在通过机械力向内压,产生的压力直接把水挤干。

网友(2013-06-02):
唧筒才是王道!

网友:
二合一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