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这碳桨的魔友请说一下感受吧·············

楼主(2012-10-13):
请教一下:
“大疆款的1045出炉了! 10X4.5 1045 碳纤维正反桨 碳纤正反桨”

刚刚入了F550套装加GPS,用自己的T8FG+6208

以前一直玩直机,刚刚接触6轴,看了一些贴,提及到DJI的原装桨有射桨的危险。

所以在淘宝上搜了一下,卖碳桨的就只有两家,有使用过的朋友说一下使用感觉吧,先谢了!

网友:
很好用 看上去是

网友A:
碳桨很爽,就是不能大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桨很爽,就是不能大炸

桨都是不耐炸的,但不知道这桨的动平衡怎么样

网友B:
我用过,重量轻,剩下就是成本高,若不容易炸到桨,长期使用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都是不耐炸的,但不知道这桨的动平衡怎么样

这个桨比塑料桨耐炸,动平衡看RP,可以自己贴纸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重量轻,剩下就是成本高,若不容易炸到桨,长期使用合适

这个比直机容易操作多了,技术性炸机的机率已经很少了,主要是怕机件和电子设备有问题。但我的RP一直不咋滴…

网友:
用过,被我炸了两根

网友(2013-06-25):
这种桨根本就不允许炸鸡,小炸也不行,我已经失去了四只桨了,现在换了,换DJI新出的1038试试看喽!

网友:
碳桨比大疆的1045塑料桨好用。

网友:
我在用这家的浆,1238的,很不错,平衡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