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FC旋翼头设定螺距?不是调双桨。

楼主(2012-10-13):
(无正文)

网友:
螺距的设定,要通过遥控器的螺距曲线完成。DFC旋翼头的基准0度螺距设定:在DFC按照说明书组装完成后,发射机螺距曲线为0-50-100的斜线,油门摇杆在50%位置时,螺距为0度。如果不是0度,可以调整3根舵机连杆的长度

楼主:
谢谢前辈。
如果螺距不是0度,调整3根舵机连杆,会影响十字盘的水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如果螺距不是0度,调整3根舵机连杆,会影响十字盘的水平吗?

楼主:
那怎么调才能保正螺距为0,十字盘又水平呢?

网友:
3根连杆同步调整,则斜盘可保持水平

网友:
还是调舵机的连杆吧。DFC那两根棍子,没事不要多碰……
这是无数的教训得来的。

网友:
DFC那两根棍子,没事不要多碰

网友:
油门中立 50% 大桨0度

如不是0度,在舵机水平,可以调节黑色球头扣,但是金属端必须打胶,切记!

网友:
全部正解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
DFC就是麻烦,FBL用正反连杆调双桨调0度,一根1.3六角转两圈全搞定

网友:
昨天装这个连杆(新机)。。。有一根挺正常,另外一根紧的要命。。。拧的我是心惊胆战,每拧半圈都默默祈祷:千万不要断。。。断里面的话那个拉臂也废了。。。

网友:
那请问,如果是出现了双桨 那应该调哪里了????

楼主:
有双桨就调图一中箭头所指的球头扣。
亚拓的精度高,我的装好后一点双桨都没有。

网友A:
为嘛搞得这么复杂,单飞得多大勇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