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2-10-13):
这两个铜轴瓦需要刮研吗?怎样操作,及测量谢谢!

网友:
要清洗,看这轴瓦成这样轴估计磨损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配套的轴估计也磨损了。

楼主:
怎样处理?  谢谢!

网友:
磨得够厉害了,原来的刮铲都磨没了 这样只能是重新做了。或者找配件更换了

网友:
已经报废

网友:
更换铜瓦可能很难找。如果主轴磨损厉害的话建议主轴上磨床,刮研过程很麻烦,主轴上红丹,轴瓦预紧,转动主轴,拆开铜瓦,。。。。这跟汽车的曲轴瓦刮研相似。

网友:
重新车一个,这个不能用了。

网友A:
不懂帮顶

其实我连是不是磨损了也看不出来

这个是锥形的内套吧,不知能不能重新加工后使用

听说老的材料,假货少

楼主:
谢谢大家!好在主轴是好的没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其实我连是不是磨损了也看不出来

我也没有看出来磨损了,是不是用砂纸打磨下,磨光了就可以了啊

网友:
清洗干净,,重新上油,装上,调整好,,继续用。。。没啥折腾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