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炸机了!!!!!!!!!!!!!!!!!!【图】

楼主:
查看数: 3803 | 评论数: 47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2-10-13 17:21

正文摘要:

刚非起来四轴,直接就倒扣地上了,然后就看里面冒烟了,很多烟!!!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飞之前用的是1.6A B6充的电(每次我都是用1.2A冲)、 电池是3S 2200mah 25c 花牌蓝皮的 四轴是550,xxd 1000kv*4,ztw蓝皮 ...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不是电池的问题,电池爆燃只是事故后的偶然,就像机动车撞击后的燃烧,但并不是每次如此。简单理解此 ...

嗯,有道理!吸取了!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不是电池的问题,电池爆燃只是事故后的偶然,就像机动车撞击后的燃烧,但并不是每次如此。简单理解此次事故,应该是KK版调整问题,之前我也出现过同样问题,把ROLL反向调整即可。建议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时候,不要大油门,很受伤,
引用 网友B:
怕怕
引用 网友C:
额,这么恐怖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我的是160的B6充电器,是平衡模式啊。。。

充电电流?
截断电压/容量?
校准过平衡口的读取值?(万用表实际电池电压vs充电器读取的电压)
电压报警器校对?
放电电流超过标准值?
满充后闲置?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KK2.5 韩版固件,    分黑板和兰板,要用兰板的2.5

这个2.5的和网上有的那个设置教程是一样的步骤吗?我怎么按那些步骤有的步骤不好使呢(当然,不是油门微调需要下移的问题)?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 有没有做平衡。。。。。便宜质量差的充电器过充很容易爆

也有可能,我的是160的B6充电器,是平衡模式啊。。。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T头完好,电池电源线没见烧,1、电池的源因,2、炸机时,电池被什么东西扎破短路了。

哇,如果能有第二种情况的话,就一定是这种!我也这么觉得,可是不敢想,不知道扎了也能短路。。
我又买了两块2200mah 3S的武警30c电池,不知道好使不。。
引用 网友F:
这都可以 ……换电池吧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 有没有做平衡。。。。。便宜质量差的充电器过充很容易爆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是我的KK板还没调试好平衡,我用的KK2.5 韩版固件,不知怎么的,和以前的网上说明设置方法不 ...

我用的KK2.5 韩版固件,    分黑板和兰板,要用兰板的2.5
引用 网友E:
T头完好,电池电源线没见烧,1、电池的源因,2、炸机时,电池被什么东西扎破短路了。
引用 网友G:
好恐怖,黑匣子找到了没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怀疑是电池短路了,不然不会烧成这样,刚起飞就扣翻了,看看是不是桨安反了,还是电机正反钻不对,还有水平 ...

电池没发现能短路的理由,桨安对了,电机也对,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陀螺仪的水平,我不太会设置。
可是就算陀螺仪再失灵,机子翻了,也不至于电池冒烟啊.......哭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KK板倒扣,一般是陀螺感度方向错了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是!我这2.5固件杂合网上介绍的kk调试方法不一样呢?怪了,我按着方法做,可是有时候,等不安着说明的那样,不亮.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倒扣应该是电机旋转方向或者桨装错了吧?

没有,没有,是我的KK板还没调试好平衡,我用的KK2.5 韩版固件,不知怎么的,和以前的网上说明设置方法不同。起飞就歪。
我直接给全油门了,结果就是一个大抛物线了。。。。
引用 网友K:
真的e
引用 网友K:
还是那句话新手别有KK
引用 网友K:

网友J(2012-10-13):
倒扣应该是电机旋转方向或者桨装错了吧?

网友:
这样还有电吗 电池买值了

网友:
蓝皮变灰皮

网友H:
怀疑是电池短路了,不然不会烧成这样,刚起飞就扣翻了,看看是不是桨安反了,还是电机正反钻不对,还有水平校准了没。目前我只能分析到这了。

网友I:
KK板倒扣,一般是陀螺感度方向错了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K:
还是那句话新手别有KK

楼主:
引用 网友J:
倒扣应该是电机旋转方向或者桨装错了吧?

没有,没有,是我的KK板还没调试好平衡,我用的KK2.5 韩版固件,不知怎么的,和以前的网上说明设置方法不同。起飞就歪。
我直接给全油门了,结果就是一个大抛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KK板倒扣,一般是陀螺感度方向错了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是!我这2.5固件杂合网上介绍的kk调试方法不一样呢?怪了,我按着方法做,可是有时候,等不安着说明的那样,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怀疑是电池短路了,不然不会烧成这样,刚起飞就扣翻了,看看是不是桨安反了,还是电机正反钻不对,还有水平 ...

电池没发现能短路的理由,桨安对了,电机也对,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陀螺仪的水平,我不太会设置。
可是就算陀螺仪再失灵,机子翻了,也不至于电池冒烟啊.......哭了。。。。。。。。

网友G:
好恐怖,黑匣子找到了没

网友E:
T头完好,电池电源线没见烧,1、电池的源因,2、炸机时,电池被什么东西扎破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是我的KK板还没调试好平衡,我用的KK2.5 韩版固件,不知怎么的,和以前的网上说明设置方法不 ...

我用的KK2.5 韩版固件,    分黑板和兰板,要用兰板的2.5

网友D:
充电器? 有没有做平衡。。。。。便宜质量差的充电器过充很容易爆

网友F:
这都可以 ……换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T头完好,电池电源线没见烧,1、电池的源因,2、炸机时,电池被什么东西扎破短路了。

哇,如果能有第二种情况的话,就一定是这种!我也这么觉得,可是不敢想,不知道扎了也能短路。。
我又买了两块2200mah 3S的武警30c电池,不知道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 有没有做平衡。。。。。便宜质量差的充电器过充很容易爆

也有可能,我的是160的B6充电器,是平衡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KK2.5 韩版固件,    分黑板和兰板,要用兰板的2.5

这个2.5的和网上有的那个设置教程是一样的步骤吗?我怎么按那些步骤有的步骤不好使呢(当然,不是油门微调需要下移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我的是160的B6充电器,是平衡模式啊。。。

充电电流?
截断电压/容量?
校准过平衡口的读取值?(万用表实际电池电压vs充电器读取的电压)
电压报警器校对?
放电电流超过标准值?
满充后闲置?

网友C:
额,这么恐怖

网友A:
根本就不是电池的问题,电池爆燃只是事故后的偶然,就像机动车撞击后的燃烧,但并不是每次如此。简单理解此次事故,应该是KK版调整问题,之前我也出现过同样问题,把ROLL反向调整即可。建议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时候,不要大油门,很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不是电池的问题,电池爆燃只是事故后的偶然,就像机动车撞击后的燃烧,但并不是每次如此。简单理解此 ...

嗯,有道理!吸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