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NewV120D02S 更换碳传杆后 金鱼尾

楼主(2012-10-13):
华科尔NewV120D02S 更换碳传杆后 金鱼尾,后更换回原厂金属传动轴,还是不行,请大家帮忙看看。多谢。目前的情况是,打升降,出现左右摆。上升 左摆  下降 右摆

网友:
是不是尾舵机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或者尾传动轴承没安装好,转动不顺滑?

网友A:
同意楼上说的。补充一下降低点感度

网友:
这种金鱼尾问题、旋翼头晃动的问题很纠结....每一次解决的方法都可能不同啊! 还是从最基本的做起:检查齿轮间距、保证传动顺滑度、保证尾推顺滑、检查尾舵机工作是否正常是否抖舵、检查传动轴是否弯曲、检查尾杆是否龟裂........ 帮顶了!~ 楼下继续啊........

网友:
地板说的对,尾舵机位置变了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说的。补充一下降低点感度

飞机拿在手里  看了 舵机没事  感度最低调到70  还是不行啊  郁闷

网友B:
如果尾巴转动顺畅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舵机位置变化了。处理也很简单。
如果上升时,尾巴逆时针右摆,旋转拉杆扣缩短尾拉杆长度,如果顺时针摆,增长尾拉杆长度。直到基本上不摆或者幅度很小。
一般如果调到猛推油不摆,哪猛降油时一般会有点锁尾过度顺时针摆,正常的。

尾螺距调整可参考帖子中 调机过程二里第5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

网友:
把尾舵機拉桿調短一點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尾巴转动顺畅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舵机位置变化了。处理也很简单。
如果上升时,尾巴逆时针右摆,旋转拉 ...

多谢 琴弦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尾巴转动顺畅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舵机位置变化了。处理也很简单。
如果上升时,尾巴逆时针右摆,旋转拉 ...

万分感谢 琴弦哥的帮助,我回家调整了一下,金鱼尾基本搞定,谢谢论坛里热心帮人的大侠!致敬

网友C:
v120d02s 反厂回来 金鱼尾 本以为是自己控设置感度问题,调了半天不管用,到这里看到入木三分的建议,检查了下尾拉杆确实很皱,上了点油不皱了,金鱼尾解决了,在此谢谢入木三分哈,解决之后舒服多了哈哈哈,售后怎么调的机真是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