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经常抖舵 大家舵机寿命也这么短吗?

楼主(2012-10-13):
RT 我的MCP没炸 只飞温柔对尾 但是MCP舵机还是不争气 半个月就挂了

网友:
有时候抖舵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
震动大更容易抖,可以试下排震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A:
我的gcp飞了100多个电,炸了20多次,还有5次炸在水泥地上了,舵机没坏。但是我要改直线舵机了,不能继续测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gcp飞了100多个电,炸了20多次,还有5次炸在水泥地上了,舵机没坏。但是我要改直线舵机了,不能继续测评 ...

可以考虑试试驰远80,十字盘好像改了和华科尔一样了。碳膜可以更换反向应该也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gcp飞了100多个电,炸了20多次,还有5次炸在水泥地上了,舵机没坏。但是我要改直线舵机了,不能继续测评 ...

怎么改 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 有兴趣

就是有一种1.1g的直线舵机,目前还没开始改(在路上)

网友:
抖舵 上点齿轮油就好了、百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