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低级问题,DEVO10的接收机通道如何连接和设置??

楼主(2012-10-13):
纯新手第一次装450,装配比较简单,基本上还都比较顺利,但到了调试的时候就有点懵了。
D10的接收机通道排列和网上一般的说法有点区别,按一般装法,六个通道应该分别是:1 升降舵,2 副翼舵,3 油门,4 方向舵,5 陀螺,6,螺距舵,以此排列,但是RX1002这个接收机说明书上写着第5通道变成了起落架,6是AUX1,姑且就当它是螺距舵,陀螺变成了7通道。。。。
先不管方向尾舵和陀螺仪,光前面三个就把我折腾的够呛,在1、2、6三个通道左插右插试了无数次以后,终于把前后左右方向调一致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向上推油门的时候所有舵机向下转,正好和正常的相反,,如果在控里面全部设置逆向,那方向又都反了。。。。。
再把油门设置逆向,在油门从0-100变化过程中倒确实斜盘上升,但推杆是从上往下的,,,我想应该没人会这么操作吧。。。。
彻底晕了,要咋搞???
这种现象和电调有没有关系?
还请各位大神指教~~~先谢过了~

网友A:
俺刚用RX1002装过 450,哈,机头朝前 右边舵机接副翼 左边舵机接PIT(AUX1),另外一个舵机接升降,然后再调逆转,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Devo10控 要设为 三舵机 120度模式。

网友B:
度娘啥都会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刚用RX1002装过 450,哈,机头朝前 右边舵机接副翼 左边舵机接PIT(AUX1),另外一个舵机接升降,然后再调 ...

左右两个正好和你相反,回头换过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度娘啥都会告诉你

呵呵,就是度娘啥都找不到才求助的~~

网友C:
楼主我和你一样 碰到相同问题   机头向前  左边副翼   右边 螺距  后面升降    控上设置螺距 逆转  就可以了
如果螺距副翼反了就副翼逆转就好了 1升降  2副翼 3电调 4陀螺仪  5空  6螺距 7陀螺感度(所谓舵机接陀螺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和你一样 碰到相同问题   机头向前  左边副翼   右边 螺距  后面升降    控上设置螺距 逆转  就可以了 ...

锁尾舵机 接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尾舵机 接陀螺仪

多谢~~~
电调出问题寄回去换了,等拿到了再试试~~

网友:
飘过,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和你一样 碰到相同问题   机头向前  左边副翼   右边 螺距  后面升降    控上设置螺距 逆转  就可以了 ...

你左右舵机的接法和okheng兄正好相反,不过理论上讲应该无所谓,设逆转就行。
但我刚刚两种又都试了,要不就是前后左右方向调对了,但螺距正相反,,,或者就是螺距,左右侧飞调对了,前后又反。。。。。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无论怎么设逆反都没用,真是崩溃啊!!!
不会是舵机有问题吧。。。。。。

楼主:
或者这么描述,以美国手Mode2为例,左摇杆向前推,升降、副翼、螺距三个舵机臂应该都是上抬(这个已OK),同理,左摇杆向后拉,三个舵机臂都往下也ok。右摇杆向左拨,升降舵机不动,左边舵机下降,右边上升(这个也OK),同理右摇杆向右拨舵机左上右下也ok。右摇杆向前推,应该是后方升降舵机上抬,前方左右两个都下降,这个和我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同理,右摇杆向后拉,出现的情况也正好相反。这种情况咋处理?貌似怎么改逆转都没用。。。。

之前第一次问的时候,前面左右两个舵机通道正好互换,出现的状况是右边摇杆前、后、左、右方向都对,但左边摇杆方向和十字盘上下正好相反,也是无论怎么设逆转都没有用。。。。

不会是舵机或者控有问题吧。。。。。。

网友:
你的控及舵机都没问题,在斜盘控制项中,把120度的副翼舵、升降舵、螺距舵正负方向调一下就OK了。

楼主:
不考虑前面两个舵机的情况,单看后面那个升降通道的舵机,在保证这个舵机接在升降通道且安装正确的前提下,
应该是不管左边还是右边摇杆,只要前推,就上升,,对吧?
我现在的情况是,当左边摇杆前推,升降舵机上升的时候,右边摇杆就必然相反,,反过来也一样,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调整??也就是左右摇杆分别前推的时候对舵机发出的指令是相反的。我现在能想到的解释只能是控里摇杆触点接反了。。。。
晕啊!!!

网友D:
刚刚在群里面都我教你啊,原理都已经同你讲过,自己推断下,D10实在是未用过啊

网友E:
你的情况是螺距和副翼舵机位置交换放错了,换回来
或者在CCPM混控里(注意不是单舵机正反设置里)副翼反向,或者螺距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情况是螺距和副翼舵机位置交换放错了,换回来
或者在CCPM混控里(注意不是单舵机正反设置里)副翼反向 ...

通过再次研究D10的说明书,解决问题,,还是控的设置问题。
在“摇杆方向”选项中把右边摇杆前后(升降)反向,就都解决了~~
目前感觉应该不是通道插错,另外你说的那个斜盘混控,应该和D10这个摇杆方向不是一回事吧?
纯新人,啥都不懂,还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在群里面都我教你啊,原理都已经同你讲过,自己推断下,D10实在是未用过啊

是先发的贴,后去群里问的,呵呵~~
多谢指点~~
目前看应该通道和各舵机的设置都是对的,就是升降摇杆方向反了,可以在控里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