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进口ABB空气漏电开关的朋友麻烦进来认一下货

楼主(2012-10-13):
刚买的货,卖家肯定就是打死也会说是进口货,但我宁愿信论坛的朋友多过他
麻烦有用过或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这是进口货吗?谢谢先!

网友A:
看做工,塑料件,进口ABB的是非常好的,无毛刺,飞边什么的。第二,看螺丝,进口件的螺丝非常好。塑料件注意小的部位,比如后面那个导轨卡子部分。那些小细节山寨货很烂

网友B:
     假货,鉴定完毕。我在公司是天天接触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塑料件,进口ABB的是非常好的,无毛刺,飞边什么的。第二,看螺丝,进口件的螺丝非常好。塑料件注意 ...

看造工,我觉得真很一般,但就比较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货,鉴定完毕。我在公司是天天接触这些东西。

兄台可以照个相给我看看吗?如果是假货,换也可以让自己知道真货是什么样子的
也顺便报一下价好吗,我这个是一百二块买的,这假钱对得起真货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货,鉴定完毕。我在公司是天天接触这些东西。

依据呢?介绍一下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货,鉴定完毕。我在公司是天天接触这些东西。

怎么说是假货啊,我没有看出来,大侠,请说道说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依据呢?介绍一下让大家学习一下

最明显的依据就是螺丝上面的2个字,塑料模具的字的部分使用可更换的,而且字印的歪斜,还有就是有明显的圆圈印子,这在进口货上面十分不合理,何况ABB。
第二就是塑料的色泽,进口件的色泽和这个比,不自然。这个看起来就好像是二次塑料。色泽说不出的不舒服。

楼主:
希望有正货的相片出来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明显的依据就是螺丝上面的2个字,塑料模具的字的部分使用可更换的,而且字印的歪斜,还有就是有明显的圆 ...

这2字是否搞错的?应该是L 对应另一个N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2字是否搞错的?应该是L 对应另一个N

确实是L和N。分别代表火线和零线。。图片上居然左边是2。。。我石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L和N。分别代表火线和零线。。图片上居然左边是2。。。我石化了

学习了,,,,,,,,,,,谢谢分享,,,,,,,,,楼主退货吧,,,,,,

网友:
真品做工还好吧,毛刺还是有点,外壳材料用的不错,像瓷器的感觉,是塑料里面加了石粉所以比较重,绝缘好

楼主:
它不是写L的,入线那边是写着1和N,而出线这边就写着2和N,这样写我感觉好像也可以说得过去
毛边就没有,间隙还算可以,它这料不像是普通塑胶,应该防火那种什么料
放在手里,感觉比较有份量,又拿着其它牌子的比较一下,感觉重过其它牌子的差不多一半
所以才一横心,买了

楼主:
求正品相片啊

网友:
假的,不用多想了。

网友:
没有ABB的东西,楼主图又太小,看不清,所以不好做建议。。

不过手头有几个正品的施耐德和欧姆龙。。。拍几张图给楼主做做参考吧,,,,这玩意真假,其实从做工就看出来了。。。正品的东西,拿着就感觉是正规货。。。

网友:
放大一张,看细节。。。

网友:
正品的东西很好的,绝对不会有不爽的感觉,就像我在公司里边拿的那个开关,25A的,不过他的接线柱却有12MM宽 2.4mm厚,触点是纯银的。不是镀银,割下去1mm还是银。不过价格有点高得离谱,280块,搞得我不舍得用。

楼主:
这就各个方位的相,连个条码或者二维码都没有,感觉真的像假的

网友:
就这造型和做工
我以往买正品的方法是上官方网站找代理商联系。
我判别山寨第一招就是找外语中的**,果然上面某楼贴中已经找出。

楼主:
不是吧,又给骗了

网友:
看了后面的照片,这货真不是一般的假了。伪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