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练习3D飞行设计的550mm廉价轻型运动版四轴

楼主(2012-10-13):
为了练习3D飞行,我特意设计了一套550mm廉价轻型四轴,做了许多改进。
1 练习3D飞行,肯定经常会炸鸡,所以我舍弃了美观的机架,选用了钢管机架。
2 由于3D飞行功率较大,所以我把电调的mos管与钢管接触,增加散热。
3 减短电机与电调的连线以获得更好的线性。因为大多数电机引出的三根线都是
   由数根漆包线组成的,大家都知道,漆包线是有电阻的,所以越短越好。
4 接收机与飞控的集成,为了减少连线,方便简洁。
5 重量 1100g减少到800g
配置表:
电机 C2828                   28RMB*4
电调 HW25A                  34RMB*4
机架 550mm                  30RMB*1
飞控 玉兔                       288RMB*1
遥控器 WF06-C               400RMB*1
桨      1045                    6RMB*8
电池   11.1v或14.8v  2200mah  30c或25c   90RMB或125RMB

总价   1114RMB

网友A:
要注意下不要让电调上的金属触点碰到钢管短路了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B:
没有负螺距,怎样3D?

网友:
楼主的总结学习中,提点建议,看到楼上几个说短路问题,电调可不可以这样处理,先用热缩管包好,然后把下面部分镂空,这样就可以紧贴不锈钢方管导热了,而且也比较好的解决了电调可能与不锈钢方管的短路问题。淘宝搜索“透明 热缩管”关键字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负螺距,怎样3D?

新手不明白,请教。
1、你怎么从楼主提供的照片中看出来没有 负螺距?
2、请教什么是 负螺距?
3、如何实现你说的 负螺距?

网友:
建议你去直升机版块潜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明白,请教。
1、你怎么从楼主提供的照片中看出来没有 负螺距?
2、请教什么是 负螺距?

六通直机才有负螺距吧,就是桨的角度可通过拉杆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下不要让电调上的金属触点碰到钢管短路了

提醒的很有道理,好模友。可以交个朋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负螺距,怎样3D?

朋友,多轴都是定矩螺旋桨,所谓的3D,不会像直升机或固定翼那样倒飞,多轴只能翻跟头,或刷锅飞行就算3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