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组装遇到问题,貌似是短路了

楼主(2012-10-13):
昨天调试的时候还是好的,今天整理了下线后就不正常了,四个马达不转了,然后马达、电调和
电池
线的温度迅速上升,我只能拔电池了~我该怎么办啊...
KK飞控、好赢20A电调、XXD2212、天地飞6A

网友A:
理下线路看看,有哪里裸露和短路的地方

网友B:
还是自己找比较好~这个问题问别人没用的~要么自己找,要么全换新的……

网友C:
短路会冒火花的

网友D:
看电机的接线处是否有问题。

网友D:
香蕉头是否有裸露的地方碰到了一起

网友E:
有短路或者虚焊

网友F:
重新接线就OK了 我今天刚刚重新焊接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