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坏三舵机,求坏舵机原因,求是否我操作有误,求舵机推荐。

楼主(2012-10-13):
这段时间没玩几个电,原因都出在锁尾舵机上。

第一个舵机【GOTECK 9257】几个电之后,舵机死翘翘,症状通电后无法左右转动,但是舵机把着劲儿,拆开舵机电子元件没有烧焦迹象,拆下电机正常转动。

还以为是这个舵机是垃圾货,果断换……

第二个舵机【Power HD 3688HB】几个电之后,舵机死翘翘,症状还是通电后无法左右转动,但是舵机把着劲儿,拆开舵机电子元件没有烧焦迹象,拆下电机正常转动。

有人说这个舵机垃圾,我认为可能是运气不好吧,果断换……

第三个舵机【KDS N590】几个电之后,舵机死翘翘,症状还是通电后无法左右转动,但是舵机把着劲儿,拆开舵机电子元件没有烧焦迹象,拆下电机正常转动。

我现在很无奈,我用的陀螺仪GY401

每个舵机玩完之后都很热,温度跟镍氢电池充饱的温度差不多,GY401我选的数字模式。

根据以上线索求各位大侠指导如下:
1. 现在求450锁尾舵机,价格100左右。
2. 为什么我会不停的坏舵机,万一我再买舵机还是坏那我快要疯掉了。

网友:
不懂,抢沙发来的,不知道LZ用的什么锁尾陀螺仪,还是无副翼的

网友:
很可能是陀螺的原因

网友A:
震动过大  容易坏   机械不顺畅容易坏

网友B:
那个舵机可能没坏,怎么感觉像是信号线断了啊,检查下有没有线磨破了皮啊

网友:
舵机貌似没事

网友C:
这些貌似坏掉的舵机 一个个接到接收机的第四4通道上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貌似坏掉的舵机 一个个接到接收机的第四4通道上面试试

网友:
频率错了吧

网友:
差不多够买个S9257了。。。。。

网友D:
说实话,国产9257,3688HB我都用过,都是没几个起落就坏了。。。。
真心不爽,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上DS520,F 9257吧,绝对省心~

网友:
其实楼主用3个的价钱直接买个好一点 我相信可以用很久 也很省心,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啊!!!!我现在是GP780+DS520 锁尾刚刚的

网友E:
三个舵机一样的毛病 , 这绝不可能 , 舵机先不要接在陀螺上 , 直接插在接收机上, 试试 能转动不

网友:
小概率事件,备个舵机测试仪吧,有些工具必须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过大  容易坏   机械不顺畅容易坏

…………  震动大 多大算震动大?   机械不顺畅 ? 如何才算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舵机可能没坏,怎么感觉像是信号线断了啊,检查下有没有线磨破了皮啊

不可能每个都信号线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貌似坏掉的舵机 一个个接到接收机的第四4通道上面试试

不动 还是不动  但是搬动舵机臂 很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个舵机一样的毛病 , 这绝不可能 , 舵机先不要接在陀螺上 , 直接插在接收机上, 试试 能转动不

我拆下来 在别的接收机上试  就是不动 但是扳动舵机臂 很有劲 杠杠的

网友:
我觉得好像是陀螺仪的反向开关没有打开。

网友F:
陀螺仪会出现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国产9257,3688HB我都用过,都是没几个起落就坏了。。。。
真心不爽,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上DS52 ...

我害怕 上个好的 万一还是如此的坏了 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陀螺仪会出现温度高。

舵机温度很高

网友:
要么你的尾巴不顺滑,发卡,要么,换个陀螺仪试试吧!我始终觉得舵机没坏,你再检查吧

网友G:
我山寨9257已经飞了300多起落了。没事,前几天发生了你同样问题。飞机直接留空尾巴卡主不动,下来发现打方向尾巴不动,但是舵机在用力,转动飞机飞机还在修正尾巴,重新插电变正常,但是地上试方向,试着试着就卡主。。。。。。果断换陀螺。。现在一切正常。。。。 还有,平时多多清理尾轴上的油泥。。。尽量使尾巴顺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拆下来 在别的接收机上试  就是不动 但是扳动舵机臂 很有劲 杠杠的

比如插在接收机的副翼插口上  然后控打副翼舵  舵机也不动吗?

网友:
果断换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插在接收机的副翼插口上  然后控打副翼舵  舵机也不动吗?

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动

你说上电扳不动舵机臂 , 那不上电能扳动不?   如果不上电能扳动, 扳动到底后 , 再上电, 舵机能不能回中呢?

网友:
建议按35楼所说测试。
或者插其他通到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山寨9257已经飞了300多起落了。没事,前几天发生了你同样问题。飞机直接留空尾巴卡主不动,下来发现打方向 ...

小冰同学  你换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冰同学  你换的什么陀螺仪

GP780、、、我是副翼机。780  750都可以。。。以前的那个便宜陀螺仪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GP780、、、我是副翼机。780  750都可以。。。以前的那个便宜陀螺仪不行了。。

GP780-我还真买不起  我换了一个飞越的 GY650试试   我估计就是陀螺仪不行 造成的老烧舵机  我以前用的是山寨GY401

网友:
LZ是通过实际行动,有一次的验证了省钱是花钱的开始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P780-我还真买不起  我换了一个飞越的 GY650试试   我估计就是陀螺仪不行 造成的老烧舵机  我以前用的是 ...

我的是二手GP780.现在二手都是200左右。。。不贵。去二手论坛收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