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10-13):
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滴,只要接收机电一通控一开,马上就是尾巴上面那个舵机立即舵机拉到顶,就算是遥控摇杆全部放中间位置也是一样,舵机会有响声,我原来t8fg 滴控拿来练过模拟器,里面油门曲线被我改过,不知道怎么的,自从对频之后里面油门曲线全部恢复到原始滴,麻烦你给个适合新手滴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网友A:
估计是陀螺仪设定里面把尾舵机的参数设错了,
1520 us 设成 760us,或者反过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陀螺仪设定里面把尾舵机的参数设错了,
1520 us 设成 760us,或者反过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