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改800 挂av200云台

楼主(2012-10-13):
第一次试飞,APS飞控,还没有上云台陀螺
目前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  懂行的朋友 指点一下吧,  抖的不行了

楼主:
欢迎朋友们,指点交流,QQ357001444

网友A:
云台怎样连接的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帮你看呢?一般来说需要飞行平台+云台减震+云台阻尼+云台负载重量调整+飞控调整+后期制作,我的吊丝飞行平台是RJX700和800,云台是淘宝那种通用的,RJX那个震动和油机有一拼,德国的技术顾问也没有说出怎样解决,呵呵,只能自己想办法从云台下手,但是这种解决方法事倍功半,航拍解决方案的前提还是要一个好的飞行平台,亚拓800应该是不错的平台,应该比RJX好的多,一直想将我的RJX的旋翼头换成亚拓的,手里没有亚拓的头,哪位高人可否给指点一下,亚拓的旋翼头可否装在RJX上呢?

这个是RJX启动的抖动视频,看看有多厉害,飞起来,减震和阻尼起作用后的视频效果也可以看到

通过减震和后期得到的视频,因为是测试,云台懒得调到水平状态

网友B:
发现你裤子破个洞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裤子破个洞洞

这都被你发现了,   失误, 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怎样连接的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帮你看呢?一般来说需要飞行平台+云台减震+云台阻尼+云台负载重量调整+飞 ...

感谢你的回复,看了你的效果已经有明显效果了   希望你早日成功

我继续查找振动源吧。

另外请问你的挂载杆 连接方式 可以说说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看了你的效果已经有明显效果了   希望你早日成功

我继续查找振动源吧。

我用的下挂云台,因机器振动太大,只能用软连接,淘宝上卖的那种超软橡胶柱,但是晃动一直很难解决,亚拓的机器用空气阻尼器应该就能很好的解决振动问题。这些都要在实践中不断的调整和测试,我的400起落了,还在调整中。。。。。

网友C:
再次证明航拍不是简单的事情,AV200很好的云台了  YT也不错的载机,加在一起却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裤子破个洞洞

楼主:
最近在解决用  DJI减震球 挂载杆 硬链接 测试一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下挂云台,因机器振动太大,只能用软连接,淘宝上卖的那种超软橡胶柱,但是晃动一直很难解决,亚拓 ...

我也用的是JR260油机加下挂神龙改款云台,欢迎一起折腾。用的也是软连接,也存在晃动问题,正在调试解决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证明航拍不是简单的事情,AV200很好的云台了  YT也不错的载机,加在一起却这样

网友:
楼主用的是:Skyline???

网友:
回复非常积极,顶楼主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