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一抖入了一台手板床,大家先观摩一下

楼主(2012-10-13):
手一抖入了一台手板床还没研究明白是多大的,什么型号的还有怎么加丝杠和这个130的卡盘,500入的不知道价格是否有点高

网友:
你的电话机比较有收藏价值!

网友:
导轨太短,,加130卡盘,必须后移机头,,,,,,,,,,,,,,,

网友:
电话机不错的。

网友:
有的玩了。

网友:
废铁一堆,有你折腾的,但这种圆头圆脑的手板不多见。

网友:
床头这么长啊,应该不错,,,,,,,,,,,,楼下告诉来说下

楼主:
楼上兄弟,我也是刚玩不懂,有四台,两台方头的  有两台圆头的,看着这个还行就要了,就是行程比较小

网友:
既然手抖了一下,那就接着抖吧。

网友:
如果这台车的床头是油侵的,就值,不是就不值500,锈的太厉害了

网友A:
回完贴发现楼主级别比 我高啊,我不乱说话了。

网友:
那个电话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完贴发现楼主级别比 我高啊,我不乱说话了。

应该是油浸的吧,上面有个灌油的地,抽空拆开看看,我还不大懂   我打算把130的卡盘装到这个车上不知道该怎么弄,有会的同学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电话不能用了,只能接电话,不能打电话

网友:
根据主轴的牙车法兰盘,钻眼,,然后自宫很简单

网友:
帮顶
楼主手抖,我们有东西看

网友:
好像还是油泡主轴,和一般手板床的润滑脂的不同,等楼主揭晓。

网友:
500肯定亏了

网友B:
无责任猜想:
楼主职业是铁路公安

网友C:
能用得上那就是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