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mcpx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10-13):
mcpx买来几个月了,但是飞得也不是很多;最近感觉好像电机越来越没力了;一个关键的表现是,油门推到最大时,就会熄火。

请问魔友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是电池不给力,还是说有刷电机的电刷磨损?还是其他原因?

有劳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多谢各位了。

网友:
v2的话有可能是电源线要断的前兆

楼主:
咋办?现在油门只能推到80%,再推就熄火了;哪位达人来帮帮忙吧,苦恼。

网友A:
油门没了螺距也没了就是控不对,油门没了螺距还有就是主板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没了螺距也没了就是控不对,油门没了螺距还有就是主板了。不知道对不对

难道真的是主板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真的是主板坏了?

只是先判断问题位置,你说熄火是其他正常光停马达还是短暂重启,是不是都是同一个点熄火,马达是不是确定没问题……一点点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先判断问题位置,你说熄火是其他正常光停马达还是短暂重启,是不是都是同一个点熄火,马达是不是确定 ...

Hi,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换了金属件之后,螺距总体上提了:负螺距变小,正螺距变得过大。
可是新问题来了,要怎么调呢?究竟是什么导致的螺距总体上提,我排查了一下午都没有结果。

是不是因为换了金属件,金属件的结构设计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
把三支舵机连杆缩短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十字盘上盘摔出来了。装回去就好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