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卡隔离控制主轴的方法之一

楼主(2012-10-13):
维宏中因变频器共维宏卡地端干扰的现象比较多,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采用继电器隔离控制.老有网友来问,我也不厌其烦的回答了,现在做了个示意图,这样让网友们看一下,也免得老问我了,这只是方法之一,适用于一个固定转速或是手动旋纽控制的,针对需要维宏控制转速的隔离,我也有相应的主轴控制板,如果用户自己买元件搭,成本肯定是超过我做的那块板了,不多说了,看图吧,看了图再不明白的问我.

如果想解决干扰问题,还想用维宏控制主轴转速,建议用我做的这块板.当然,或许有其它的更经济,也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我也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网友:
就是个中间继电器的事吧  我的微红好像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
怎么这么复杂,而且变频器输出好像不允许这样接的哦,怎么不用固态继电器直接控制变频器的输入端子,固态继电器还太大块成本高,直接用个光呕也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变频器和主轴的连接不允许使用继电器之类装置,并要求接线可靠。目地是防止失相。

网友:
LS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