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设计廉价驱动器驱动86步进电机》之前,27楼更新东元驱动器测试图

楼主(2012-10-13):
现在加长57步进电机价格偏贵,成色稍好的也难买到。
而86步进电机68mm长的价格非常给力,用在立柱十字拖板小铣上是首选。
使用4线驱动器力矩会损失50%,6线驱动器暂时没找到一款可靠的。

我的想法是layout一张6线驱动器pcb,使用芯片SLA7062,主要是测试驱动器发热和可靠性。

在未开始之前,手头有三只东元RUC330驱动器,芯片是功能类似的SLA7044,买些86步进电机做测试

网友:
现在驱动也不贵,我买的二手的也在一百左右

楼主:
二手驱动器不好买。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6线驱动,接86电机没有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驱动器不好买,SLA7062成本不到25元。

用pmm8713做价格更低

网友:
等着看     正为86的犯愁   买得起电机 舍不得钱买驱动  主要是稳当点的驱动都要2xx元   而电机也是1xx元 加起来400出头了    运气好的时候   多花不了几个钱我能买3相110步进全套了  又是更高的档次了,可是如果你再加点又能卖国产的1kw伺服全套了……  所以纠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6线驱动,接86电机没有压力。

求连接  你确定这个托86没压力么  我用雷塞的托86 压力很大

网友:
7兄的6线驱动器带57电机很好,把功率元件加大不就行了吗

网友:
用STK 672-080

楼主:
驱动芯片用于86步进最重要一个参数是场效应管的耐压,SLA7062达到100V,而STK672-080和STK672-050耐压是52V。

■Features
●To 3 A Output Rating
●Internal Sequencer for Microstepping Operation
●PWM Constant-Current Motor Drive
●Cost-Effective, Multi-Chip Solution
●100 V, Avalanche-Rated NMOS Outputs
●Low rDS(on) NMOS Outputs (150 milli-ohms typical)
●Advanced, Improved Body Diodes
●nputs Compatible with 3.3 V or 5 V Control Signals
●Sleep Mode
●Internal Clamp Diodes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芯片用于86步进最重要一个参数是场效应管的耐压,SLA7062达到100V,而STK672-080和STK672-050耐压是52V ...

080 也是100V

网友B:
用过雷塞M860H拖86,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雷塞M860H拖86,很吃力

四线都吃力,  高压驱动,大电流步进电机才能解决四线步进的速度问题

网友:
八六最理想电压是八十伏,电流三安到八安,

网友:
暂不发言,很期待楼主的驱动器,
正准备改鸡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