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充电C数的问题

楼主(2012-10-14):
现在很多电池标的5C充电,假如2200的电池,5C的话那应该是2.2A X 5=11A,怎么看见有些朋友用大于11A的电流在冲啊,不怕电池爆了??
这个电流该怎么算呢?
假设一个6S的充电器,我只冲一块3S 2200电池,用5C的话就11A,如果我同时冲两块3S 2200,那就是22A了嘛??

网友:
楼下解释

网友:
不要超过充电器最大电流

网友A:
串充电流与电池标称的一致,并充电流增倍。

网友:
3S电池充电时,5C下是11a。6S充电,也是11a。改变的是电压。

3S=11.1V   11.1V*11A=120W左右
6S=22.2V   22.2v*11a=240w 左右

所以充电器的功率很重要。

另外有些电池确实支持6c充电。你看到的可能是265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充电流与电池标称的一致,并充电流增倍。

串冲的话,无论是3S或者6S,都是一样电流??假设2200 5C冲,就是11A??
如果并冲,1S就是11A? 总电流=n(S) X 11A?
不知道理解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冲的话,无论是3S或者6S,都是一样电流??假设2200 5C冲,就是11A??
如果并冲,1S就是11A? 总电流 ...

并充时电流是不可能到11A的,平衡头受不了

网友:
并充,其实并不好,因为并充是充电器的平衡能力减半,也就是说平衡电流相对单组电池减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冲的话,无论是3S或者6S,都是一样电流??假设2200 5C冲,就是11A??
如果并冲,1S就是11A? 总电流 ...

对,就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