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 为什么开机前 切换到APS模式 十字盘是倾斜的

楼主(2012-10-14):
前段时间刚入了 APS,在3GX飞行下 切换到APS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第一次起飞 也太危险了, 差点就炸鸡了。
说是 自主起飞只要推油门, 这等于没有这个功能嘛
第二次才掌握经验,还要把飞机移动方位,让十字盘呈现水平 才能用APS起飞。
请出来解释解释, 有相同问题的朋友 希望也指点一下

网友A:
说明书上写,这个状态为正常!小飞机例如450可以直接推油门起飞,没有问题(半自动起飞功能,已经实际飞过
)。大飞机上值得研究,待后期测试

网友B:
第一次起飛,絕大部份是因為大槳沒甩直,造成震動過大
因此建議在第一次進入APS之前,先把大槳給甩直就沒問題了

楼主:
我觉得 让 十字盘呈现一个 开机 水平状态并不难呀
只是多了一些算法 为何 亚拓不能修复这个问题, 问题虽小, 影响很大

网友C:
太危险了,起飞时十字盘不水平怎么飞?

网友D:
看来APS有罢工的嫌疑啊

网友E:
这个问题和朋友飞700航拍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首选,APS装机的时候的海绵胶,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安装,不能自行多垫~~~然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空中开APS飞机会出现十字盘倾斜。
飞机要油门50%以上,开idel,之后开APS、。一点自己的经验,不知道是否有帮助

楼主:
实话说“地板”应该是亚拓公司的把? 你们也得看好主题 回答问题哦,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们 根本没有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么? 那APS 真是一个鸡肋设备了

网友F:
居然有这么明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