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做个旋风集尘器~

楼主(2012-10-14):
这个锥形桶是塑料混凝土坍落度筒桶,俺还是在win_win的帖子看win_win的集尘器是用这个。
我在TB买的这个锥形桶材质是比较软的塑料,肯定是没有工程塑料结实,不过放这里不受力应该没问题。
管子用TB买的35mm内径吸尘器管,配了几个不同形状的吸尘口。
动力就用俺败家的博世吹风机吧,声音奇大,还好风量也不小。

整体外观

觉得这样能减少震动和噪音,吹风机下面用4个模具弹簧支撑,不知道是否有效。关键是这些模具弹簧是当初想做模型来着,在TB看到挺漂亮就买了,结果到手才发现这弹簧竟然这么硬!!做个弹簧椅还差不多。别浪费资源,用这里吧。

那些弯头是用40mm的电线穿线管和一些直管,用给水胶粘住就行了。

右侧那根木条是用来固定桶盖的,这个灰色盖板和桶原配盖子螺丝固定在一起,然后直接扣上去,就用跟木条拧个木螺丝,转过来压住桶盖。

全部用螺丝固定,俺是螺丝控,能用螺丝的地方都用螺丝……从小喜欢拧各种螺丝,为这个没少挨打……

穿线管和锥桶连接处灌满热熔胶……那玩意不受热的话还满结实的。

吹风机的接口真JB蛋疼,内径37mm,外径42mm,找了很久没找到合适的接口,只好用45mm的尼龙棒车了一个转换接头,跟40穿线管的弯头连接起来就ok了。

就这样简单的固定吹风机吧。

弹簧避震??

网友:
做得不错,像模像样的。

楼主:
哈哈,多谢楼上的称赞啊,这玩意其实用了不少垃圾废料,包装箱啊、装修家剩下的木头……

网友A:
吸力如何,今天雕了几块PVC板,灰尘好大,下一步也得先做个吸尘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力如何,今天雕了几块PVC板,灰尘好大,下一步也得先做个吸尘器的了。

吸力要看吹风机如何,我这个吹风机是800w的,标注的风力是每分钟4.5立方,为了尽量减少风力的损失,我选了跟吹风机口径最接近的35mm吸尘器管。接头硬管都选择40的。因为半夜才做好,明天白天好好试试机,如果可能,俺搞个视频发上来。

网友B:
真不错。做的好。

网友:
不错!这个东西是家庭机加工必备的工具

网友:
很好,看起来不错

网友:
等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C:
请问你的锥筒是用什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锥筒是用什么改的?

这个锥形桶是塑料混凝土坍落度筒,就是昨天我pm你的那个东东~

网友D:
声音太吵,会不会.......能不能.......

楼主:
效果是真的不错,钢渣之类的不在话下,就是这个风机的声音啊,比铣床车床砂轮机加起来还大n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效果是真的不错,钢渣之类的不在话下,就是这个风机的声音啊,比铣床车床砂轮机加起来还大n倍……

有没有角磨机的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擦 老猫你动作真快。。。
我研究了一下 没整明白 还是买了个吸尘器

主要是这个结构能把垃圾和风机彻底隔离,我在锥桶里的出风管上加了块过滤布,隔离效果很不错,可以说99%都隔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角磨机的声音大?

两个玩意的音量差不多吧?只是角磨机声音是高频区的,这个发闷,比角磨机还好听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结构能把垃圾和风机彻底隔离,我在锥桶里的出风管上加了块过滤布,隔离效果很不错,可以说99%都 ...

加滤布可能会对吸力有较大的影响,其实如果在风机的最后出口处再加一个布袋除尘应该效果更好。也就是:旋风除尘 -〉吸尘器 -〉布袋除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个玩意的音量差不多吧?只是角磨机声音是高频区的,这个发闷,比角磨机还好听点……

吸力大就要压差大,转速就要高,噪音肯定小不了。像神油那种风机,他吹噪音很小,那他的压差肯定就小,排风量大,做做风幕、排风扇还差不多,所以刚开始看他做时,我还以为他在装修厕所什么的。

网友:
老猫准备好AB胶,这里用热熔胶肯定要脱开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结构能把垃圾和风机彻底隔离,我在锥桶里的出风管上加了块过滤布,隔离效果很不错,可以说99%都 ...

你这就是用吹风筒的关系,我后面是接个吸尘器,等于2级过滤。
使用中只有类似餐巾纸等轻物品才会被吸入,不过即使吸入还是到吸尘器肚子里去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吸力大就要压差大,转速就要高,噪音肯定小不了。像神油那种风机,他吹噪音很小,那他的压差肯定就小, ...

噪音大些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是使用后打扫卫生,所以时间不会很长。家用吸尘器打扫卫生时间还长呢。
吸力还是重要的,不然没效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滤布可能会对吸力有较大的影响,其实如果在风机的最后出口处再加一个布袋除尘应该效果更好。也就是:旋 ...

没错,过滤布是能很好的过滤细粉尘,但吸力大打折扣,我这个吹风机自带了个积尘袋子,还是拆了过滤布装集尘袋的好……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就是用吹风筒的关系,我后面是接个吸尘器,等于2级过滤。
使用中只有类似餐巾纸等轻物品才会被吸入, ...

这个噪音真要受不了啦,用段时间看看,估计俺最终还是要接吸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太吵,会不会.......能不能.......

是吵…………有点开机恐惧症了~~~

网友A:
呵呵,上个视频我们看看,听听有多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上个视频我们看看,听听有多吵。

非常吵,这个完全是风机的噪音,我正在研究做个消音器,如果成功了一并发出来吧。

网友:
噪音应该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锥筒是用什么改的?

淘宝有卖专用的,用起来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吸力要看吹风机如何,我这个吹风机是800w的,标注的风力是每分钟4.5立方,为了尽量减少风力的损失,我选了 ...

测试效果如何,吸力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吵,这个完全是风机的噪音,我正在研究做个消音器,如果成功了一并发出来吧。

消音器怎么样了,期待你的成功,呵呵,我也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效果如何,吸力大吗

吸力蛮大的,我工作室里的那些金属碎屑是没问题,车床车出来的长丝没办法了,会堵。
噪音比吸力大,目前找到几种消音的方案,再研究一下,做个试验吧。

网友:
太神奇了,帮顶